集成显示,外置PCI-E不显示的板

楼主(2009-01-01):
主板型号是NG61M2-L 用集成显卡主板运行一切正常,插上PCI-E显卡不能显示,上阻值卡打电压12V,+3.3V正常,AD线阻值也正常,不知是不是北桥坏了或者虚焊了,或者其他问题????比如BIOS~

谢指教了~

网友(2009-03-09):
应该是桥空焊了,加焊一下吧,在邻近PCI—E的边上有很多偶合电容,测电阻看是否有偏差。如是哪个很大,说明空焊,如果小,就短路了。首先你得确认槽子是好的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