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同仁,遇到320G以上的硬盘,大家都用什么分区?

楼主(2009-01-01):
如题,我有几次,用DM的分320的,怎么分,最后一个盘无论乘多少,都显示0。这是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用SMARTFDISK这个软件,很快就能分好,而且不留尾巴,很方便的!注意第一次装机分区后,再dos下键入fdisk/mbr,不然克隆完毕不能启动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XP原版的光盘分,哪怕1TB的硬盘都能分,关键时候还是用微软的

网友:
前二天装机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,最后用系统上自带的把硬盘分了四个区!很快很实用.就是不太个性.PQ也是可以的!

网友:
其实XP安装版里面的分区工具步骤不是很简便,但是确实比较通用,现在好像还没有XP安装盘分不了的大硬盘吧。

网友:
百度下 找下有很多 分区软件 有 分区魔术师什么的

网友:
先建一个主分区,装系统,用xp自带的管理工具分剩下的

网友:
都是用的PQ分的,以后好维护

网友A:
我不喜欢用pq的主要还是应为他必须要用鼠标才能操作,大多数时候修电脑的时候都没有鼠标,所以我用DM分区,虽然是英文吧,但是还是很简单实用的

网友:
我160以下的都用DM,再大的就用PQ了。虽然PQ没有DM好操作,但有几次用DM分了大硬盘总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,以后分大硬盘就只好选PQ了。如果你用diskgen,保证你后改悔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不喜欢用pq的主要还是应为他必须要用鼠标才能操作,大多数时候修电脑的时候都没有鼠标,所以我用DM分区,虽然是英文吧,但是还是很简单实用的

我用PQ都是用的键盘来操作/
就算进系统没有鼠标我也一样可以用键盘安装程序.用键盘上Q聊天开网页都没问题.
你自己对键盘的功能不熟悉而已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遇见的 和你一样,320g以上硬盘dm,diskgen,pq都不行,我用ghost的快速分区分的,虽然不好但很管用

网友(2009-02-14):
用GHOST有什么问题吗

网友:
320g以下可以用dm,320g以上硬盘用PQ