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白屏维修1例

楼主(2009-01-01):
杂牌液晶白屏,用乐华2025的电路板。测屏供电才2.6V,拆下屏线测板有5V.后装上屏开机从跳线5V那连一条线到屏线供电脚,立刻正常显示------不白屏。怀疑和屏线VCC脚相连的小场郊管------XIZA不良。换XIZA修复。

网友:
好经验呀,如果液晶正中间有一条紫色的直线要怎么修呢

网友:
好经验呀,支持!!!

网友:
维修的思路很简单,处理问题果断。

网友:
省了一块板啊!

网友:
以后都这样,那么论坛就会更好了,多多鼓励

网友:
好经验啊,这个屏线也不是很好飞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