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DP704改液晶电源板

楼主(2009-01-01):
神舟液晶电源IC坏了---------SG68410。没买到此电源IC。所以只好用DP704改成功。
SG68410的3脚为启动电压脚-----跟线到大电容正极中间连启动电阻。7脚为持续拱电脚-------跟线到变压器的持续供电脚那。此IC的启动脚和持续供电脚是分开的。不像UC3842的7脚和DP704的3脚那样------启动和持续供电脚是一体的。所以要把SG68410拆下后,把它3和7脚短接连在一起--------启动脚和持续供电脚也一体。最后用DP704连几条线就行。
DP704的1脚连变压器初级300V脚;2脚接热地;3脚连SG68410的3脚和7脚-----3和7脚是已短接的;4脚接光耦的集电极;5脚连一个1U50V的电容到地;就OK。

网友:
这个IC还是很好找的,你这样改后,使待机功耗加大了

网友:
TOP227 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