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飞利浦17显示器的维修过程

楼主(2009-01-01):
接到一台飞利浦17的显示器,顾客已维修多次,均未修好,故障是有时菜单不受控,自动跳出菜单画面,顾客说几家维修说是MCU主控板损坏,没板换,检修了一下,和顾客说的一样,因发生在冬季,有可能是静电击穿了.没有板,只能放在一边,联系发了板再说,
晚上修机器用显示器,接上后装系统,发现不再出现故障,仔细检查,发现因没有装外壳,通电后不小心把控制按钮的连线碰掉了,心里顿时明白了,拆上面的元件检查,没有毛病,就逐个换,按钮,电阻,电容,当换到一个小电容时,故障再也没有出现过,测了一下电容,容量正常,可能是工作不稳定,上机后漏电造成的,
这个机器很特别,开关和控制板在一块都是特制的,一般按钮板代上不工作,以前维修也可能考虑过这个问题,元件都拆了,但没有测出来,再加上故障和板静电击穿的非常相似,所以就认为是板故障了.
换完电容后,通电试机两天,一切正常,顾客取走后就再也没来了,看来是好了.

网友:
是啊 我也经常遇到 不要轻易怀疑IC坏 这东西一般不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