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 945G 北桥 非常汤手,还会花屏

楼主(2009-01-01):
一块 945G 北桥 非常汤手,还会花屏,,,大侠们是 什么 问题呢,,,急
问题

网友:
看看北桥的电压正常不?打下桥的阻值。发烫严重的话估计桥挂了

网友:
但是,可以开机啊 。。。就是会花屏,,,北桥很 汤手。。。会容易死机。。。其他正常啊

网友:
发烫
死机
花屏
如果供电电压是正常的话,那多半北桥挂了

网友A:
晕。。。。
南北桥1.5V供电不正常

网友:
北桥问题,我有块华硕P4800就这样没多就就挂了

网友:
有同样的经验过程,同6楼

网友:
集成显卡由,北桥控制,测阻值,看一下周围的元件有没有捐坏,如果元器件都正常,那多半北桥挂了

网友:
换北桥吧,没希望了。

网友:
BQ挂了
如果 对地阻值不正常。BQ电压不稳定 多数BQ挂了。。。。BGA更换下桥看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