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u-x检测卡跑C7.帮帮忙

楼主(2009-01-01):
一块华硕主板k8u-x,跑C7,屏幕能显示华硕开机画面,一显示就好死机了,键盘都没有反应,我刷过BIOS,故障依旧,换IO又没有专用芯片来换,换上去一8712不能开机.请问各位大侠华华硕主的IO是不是专用的哟.IT8712-A  0512-IXS    M2GYRE用什么可能代用  这块主板故障在那里哟,先谢谢

网友:
检查一下PS2口正常不

网友:
电压.阻值.时钟,数据,都正常

网友(2009-05-06):
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我个人认为你还是换个内存再试试

网友:
好像是内存不过。

网友:
换个好点的哦显卡一试啊····
·OK···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