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4S5MG/651+

楼主(2009-01-01):
此板上加负载测量 PG信号 复位信号 CPU内核电压都有 主时钟没电压 内存电压有 I/O换了 BIOS刷了 还不行

网友:
有些板主时钟电压很低的,只有0.几V
你对照好版子测量一下主时钟对地的 电阻值,看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