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片848P主板CPU电压偏低

楼主(2009-01-01):
昨天手上一片848P主板,接上电源,数码卡有复位报00,测电压,除CPU供电0.6V.其它一切OK,.............
初步诊断CPU供电块.控制芯片正常.....求高手指点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在线等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VID信号正常吗?

网友:
测VID的上拉电压,顺便把I/O给换了,再说

网友:
把I/O给换了

网友:
测一下电压芯片的5V,12供电够不够。

网友:
I/O换了还是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