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集成网卡的怪问题!

楼主(2009-01-01):
笔记本
电脑的网卡,接路由器无法自动获取IP地址,给它分配了IP地址也无法上网,MAC地址正确,PING 127.0.0.1也可以通。DHCP服务肯定没问题!怎么弄就是上不了网,请高手回答是什么问题!?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排除水晶头问题和病毒问题,另外把网卡速度调成10M,可以PING通路由器但依然无法上网!
[
]
笔记本

网友:
你换个水晶头看看。。昨天我搞了跟你一样的问题。。我策网线是通的。最后换了个水晶头。OK L。。。

网友:
今天高手都休息吗?!

网友:
先试试不接路由,直接接ADSL能不能上网,如果能就是路由设置问题,如果还是不能上网就可以看宽带拔号的错误代码.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86956-1-1.html
上去看看思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