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ld533奇怪问题

楼主(2009-01-01):
电源插上后,未开机之前测绿线只有1.7V左右,有时开机后板子也能正常点亮启动,也可以进cmos设置,但不一会就自动复位,诊断卡复位灯长亮(诊断卡鑫帝pt-068c)。测的CPU核心电压只有1.66V-1.67V,该板用的是IT8712F-A GB的IO,绿线电压低是不是IO损坏导致的?另外自动复位是因为CPU电压低,还是其他问题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,昨天刚上电测试的时候几秒钟时间南桥就烫的不能碰了,今天又可以点亮了,也不发烫了,是不是昨天南桥烧坏了,不稳定了?

网友:
我、想是io虚焊了,我有一个这样的板子,加焊iook。之前是时开机时不开机

网友(2009-02-18):
是北桥供电坏了,把Q27的场管换掉吧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