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AX1632请教各位大侠..

楼主(2009-01-01):
首先阐明:本人是学徒一名 知道MAX1632电路3.3V是开机了才有
师父给我修一块NEC的板(不给任何提示,也从来不教我怎么修/...晕)
整个过程是这样的
3.3V电感 电压不正确(上电会从0.1~0.8V之间跳动)
5V电感有电 后来发现开关无电 估计这个开关电压应该有5V电感提供。
后来经查是连接开关板的物件有断线。换了 开关有电
继续查3.3
发现1632的 22脚电压只有16V(AC输出19V)。于是查保护隔离电路,发现一MOS管阻值偏低。
电压法:19V->16V  估计这个MOS管起到保险的作用 找不到相同的管 直接用保险跳过
上电 22脚 19V回来了。。然后3.3依然不停的乱跳
查9脚 REF发现无基准电压输出 (那也正常。本来3.3就没出来)
发现9脚连接的电容有问题,更换后 3.3不再跳,恢复正常状态
然后查 21脚有5V 问题就来了25脚4.7正常 然而18脚输出10V? 18脚出于高电平(何解)
后来发现只要短接5脚与6脚 18脚又会变回4.7V
--------------
后来怀疑是3.3的后级短路,但是3.3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啊??

总结下
18脚出于高电平(10V)正常应该4.7 短接5与6脚 18脚4.7又会回来
9脚无基准电压
不知道3.3后边有没有短路 但貌似阻值正常 啊 求教~~~~~~!

谢谢

网友:
??????????没人回答我吗?

网友:
我看不懂你在说些什么,如果怀疑3.3V后级有短路的话,就把电感断开,用可调电源接在后级烧.应该可以烧出来

网友:
现在确定为3.3后级阻值偏低,怀疑是后级相关电容漏电..导致MAX1632保护,不输出基准电压。
还有,3.3电感已经拿可调电源烧过,0.05安应该不会有元件发热...
继续查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