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路已到尽头... 求5200维修思路...

楼主(2009-01-01):
5片 .5200..  一样的 故障..开机 到 26报警   但BUG 卡  还在跑...
  GPU  1.5V  现存..2.8V 都正常   也都更换过...  晶振 也有1.7 的电压...也换过.
     1117  点上 没有 件  但也有3.3 和 5V ..  后来  加装 一个 1117 故障依旧...
      32脚BIOS 刷写过...  也换过  8脚 BIOS 测试过..BIOS 4周 电阻 都测过..都是一样报警
     现存 加焊过...  BGA 加热过...   请教各位达人的 思路...
    真的没点办法了...    修了 8天了..

网友:
如果楼主真想修好,就把GPU拿下来重做.估计有救

网友:
砸牌子的5200,BGA坏的多

网友:
做 GPU吧 看下PCB板上有没有断线 或是焊盘掉了的 5块能合成2块算可以了

网友:
GPU热吗?打过AD阻值吗?

网友:
如果显存有问题。一样会造成无显的故障

网友:
开机 到 26报警   但BUG 卡  还在跑...
有部分主板是不会卡在显卡上的,检测到无显卡照样过26继续跑,还能跑进系统,只是没显示罢了。
你的卡只能当点不亮来修。
建议做下BGA。

网友:
要是这种情况的,我修的全修[完的了,只有重新焊GPU的了,5200的确是坏的多,有次我用来试主板,才试了三块主板,平时这个卡也是用来试机子,等我试第四个主板时,就开机出现错字,后来闪几下子,就黑了,我就再也检不到显卡了,后来我加焊也不行,又没得GPU换,不过要是换了也没得几个钱,真有时懒得换了,不过同型号的卡多,建义换GPU试下子,望你的佳音啊,

网友:
修那些没价值的卡并不是说卡本身值多少钱,而是自己学到了技术的价值更大一些。当然修与不修就是自己个人的事情了。

网友:
严重建议做BGA,但是要拿行的来换到上面去,不然,都是不知道行不行,很多时候换了也白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说的“有部分主板是不会卡在显卡上的,检测到无显卡照样过26继续跑,还能跑进系统,只是没显示罢了。”我认为不大正确,楼主的的5片显卡是用award bios主板测试的,开机跑码过25到26是读取显卡bios的一个过程,26到2d是加载显卡bios的一个过程,一般情况下开机26刚过报警{嘀----嘀-嘀}一长两短为典型显卡bios芯片eeprom固件损坏,排除显卡没插好接触不良的情况。我认为不存在楼主说的个别主板不会当在显卡报警上!纯属个人观点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达人了. 说实话 这批卡  维修费都是15--20   ... 哎.. 在一个手上没有 5200 的 网.
      哎..  算了..    谢谢了....
      封贴吧 版主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