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K8upgrade-NF3每次开机都提示

楼主(2009-01-01):
华擎K8upgrade-NF3每次开机都提示 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! press F1 toResume.是什么问题啊,请高手帮帮忙,谢谢.........

网友:
网卡MAC地址无效,
是CMOS或者闪存问题,按F1重试

网友:
网卡MAC地址无效,
是CMOS或者闪存问题,按F1继续

网友:
CMOS怎么设啊

网友:
BIOS刷好几个了也一样

网友:
http://www.biosrepair.com/bios/mac.htm里面有解决办法!

网友:
谢谢大家.问题我以解决了,在另一块一样的好板上把BIOS换过来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