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 急 急索尼22寸CRT显示器

楼主(2009-01-01):
今天遇到了几台索尼22寸CRT显示器,在桌面颜色正常,进入游戏之后就发黑,有想在游戏里不发黑就要把模式调一下 。好像调到什么,游戏 模式就不是很黑了。我想问一下大概是存储坏了,还设置的问题

网友:
游戏里发黑说明亮度不够,看看G2电路,当然,如果工厂模式里可以解决的话,也就没什么了,估计,老化。。。电路参数发生了改变。。只要能正常,用吧,没关系

网友:
在游戏这个模式下对显示器的亮度参数进行调整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感觉G2电路的可能行很小,因为在桌面他是正常的 。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 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每次都要调,调了亮度还不够。没有正常的显示器亮度正常。

网友:
人为修改G2的参数。。。。。具体方法。。。我一般是改电阻,还没发现有什么不良的后果

网友:
联想17的型号忘了,原机故障是包挂了,换了好了,两个月后用户说打游戏很黑,看桌面正常,进游戏黑,进工厂调试,还是黑,后换G2的103,O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