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17液晶,LM170E01竖条纹且图像失真,右边有红色竖条纹,图象发白。

楼主(2009-01-01):
杂牌17液晶,LM170E01竖条纹且图像失真,

屏是LM170E01,用通用板代替过了,是屏的问题。

请问各位师傅这一般是屏哪里出了问题?屏上的IC是TL2245ML-C

用手碰触屏的电路板竖条纹会消失,但是屏幕图像还是发白菜,失真。

网友:
我的也是,请哪位师傅指点

网友:
屏幕反色了嘛,FIX老大会修的,发给他修好了,

网友:
屏的问题,如果愿意出售,可以联系我。

网友:
同意卖可以联系我

网友:
我换了主控IC屏上的IC是TL2245ML,故障还是一样

网友:
就是反色嘛。!
拆开屏看色度部分,一般有好多电阻,一定要色度部分阿,然后短路两端.有一排一个个试。
图象应该会正常,但是你注意看,图象颜色有点不对,不注意看看不出来
要么就是后面有个调节电阻,你调他会有变化,如果一调没有了,再调又回来勒。
一般都是色度部分的主芯片坏了。也有少数是调节电阻坏了

网友:
后面的线要上设备压噢。!
要么换模块。要么脱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