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屏之后有阴影

楼主(2009-01-01):
由于屏有线,所以跟别人买了一块的屏换上去,结果发现暗屏的时候有阴影,自左到右,文本的时候更明显,是不是屏有问题?还是有其他问题?
具体是用LP133x7(C2CC)(屏是笔记本上拆的)换LP133x7(F21B)
这两个屏都是20p,接口定义也是一样的,应该可以互换吧!排除驱动板的问题,(因为原来的屏没这个问题)
本人刚接触液晶屏,没有其他驱动板和点屏工具,拆开屏发现液晶板的电路和芯片也一样的,另外还有一个电位器,不知何用?如下图:(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晰)
请大家赐教?谢谢!

最后查出由于装机时随便换了一条VGA线引起的问题(没有磁感滤波那种)效果非常差的,而且会有很多杂波干扰的,起初还以为电源滤波不好呢。大家不要贪便宜,买了后悔。经更换另一条VGA线后正常!

网友:
这个图,看的不是很清楚,帮不了忙!顶起来,看看其他人能帮忙不

网友:
哎,摄像头照的?太蒙了,伤害眼睛哦

网友:
菜单中可以调解,也可以重新写程序

网友(2009-03-24):
大家要多多讨论啊!!!!!!!

网友:
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是VGA线的问题

网友:
我看应该是接线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