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改开机LOGO后 起机黑屏ing

楼主(2009-01-01):
八亿时空的品牌机,主板是ECS的P4VMM2代工板,本来是想通过AMIPCB修改开机LOGO的,但一切OK 重启后黑屏啦,诊断卡跑00.在ECS官网也没找到根这块板一模一样的,用备份的BIN文件恢复还是黑屏,请大师们指点下,下一步如何操作?

网友:
备份你是怎么恢复的?用编程器?

网友:
备份\恢复都是用的编程器

网友:
给你,你自己去看是不是你要的东西。http://dl.pconline.com.cn/html_2/2/324/id=15793%26pn=0.html个链接

网友:
顶,谢谢板主顶,谢谢板主

新诚达 -10 恶意灌水

网友:
首先谢谢胖大海,官网上有3个P4VMM2的BIOS,只是版本不同,不知道该用哪个。再说现在用编程器恢复BIOS,还要用BIN的文件。

网友:
我怎么都下不了

网友:
你不要看它是EXE,其实这是一个自解压文件,里面包含有一个BIN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