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CPU核心电压问题

楼主(2009-01-01):
请教下张老师及飞翔大哥还有坛子里的各位高手,技嘉7VT600P-RZ上假负载核心电压1.75V,准备入手一块巴顿2600+可以上吗?记得462电压应该是1.65V啊

网友:
CPU供电不是固定的,他是根据频率,和反存这些自动调整的.不是一下固定电压...不是说462的CPU电压都是1.65V,这也是CPU电压一般不能通过其它电压改的原因....像你这种370的板子一般支持AMD 毒龙/Athlon/XP

网友:
同上,应该可以的!

网友:
上2600+CPU核心电压1.65V是正常,CPU的核心电压的高低是根据CPU的VID线的不同而CPU的核心电压不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