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口芯片拿丢换影响系统开机正常问题吗

楼主(2009-01-01):
COM口芯片拿丢会影响系统开机正常问题吗
我发现12V 到COM口的线断了,
顺便把COM拿丢会有问题吗

网友:
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任何影响的

网友:
应该不会吧!

我认为任何一个外设设备都不会影响开机的!
比如:1394,USB,COM,PCI,LAN。

键盘鼠标除外啊!!呵呵呵 !!

网友:
一般来说COM口坏了会有影响开不了机的,把它去了就最好!

网友:
945以后的板,一般现在都没有COM口了.

网友:
其实是有的,只是没接出来给你用。目前X86系统还没打算扔掉这个老的接口。它一直都在的。

网友:
放心拆不会有问题的,只要他不用那个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