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保护!

楼主(2009-01-01):
今天修到一个EMC的17CRT 打开后发现有人修过,行管已经拆没了,二次电源也拆没了,焊盘也坏了,于是上行管上二次电源J512 用飞线接好,查其他无问题,于是加电.
高压起动,显示正常,可3秒后黑屏,再开有高压建立无图像,查行编转无电压.测行管二次电源都没问题.电源部分电压都正常.本人还没修好过保护的问题,希望得到高手指点.谢过!

网友:
如高压能一直保持的话.测量视放板上几个电压参数.灯丝电压.G1 G2电压.视放三枪电压.并给出行管C极的准确电压值.

网友:
EMC的虚焊特别多,把行场IC周边都补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