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772S(7k1r)

楼主(2009-01-01):
AOC 纯平 772S(7k1r) 不工作 原以为是虚焊各个部件加焊还是一样插上电源有种硬盘坏道“吱吱”响是什么原因? 如是电源部分问题应该是出在什么部件上面的机率大?
本人菜鸟,望师傅们指教下。。。。
硬盘

网友:
吱吱响,负载过重,有短路!

网友:
二次升压,行管查了没有?

网友:
那个型号经常因高压包虑焊令行管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