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380011A盘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01):
ST380011A盘的问题
这个盘曾做了SF ,从F到T,做了N2,,22和N2,AA,22,格式化了,有太多的坏道,现在不知怎么办,另外录像中终端里的信息是什么意思?在读LDR时它的地址是如何填写的,读ROM时也是怎样填写的?这个盘出这个问题,我们应如何才能修好它?谢谢!!

网友:
AT Er 00 Nwt Er 47 RdWr 0018.00.0001
ATA St 50 Er 00 Op ec a,0000/0/00,00 00 00
Niwot:  4070f968  ff  0000f968.4070.000 00db 0000  e6b0 0001
AutoRd Err 47 at 000018.01.0045

CE Log EC=47  Rtype=25 OV=0 STStatus0
SCAN Error
AT Er 00 Nwt Er 47 RdWr 0018.00.0001
ATA St 50 Er 00 Op ec a,0000/0/00,00 00 00
Niwot:  4070f968  ff  0000f968.4070.000 00db 0000  e6b0 0001
AutoRd Err 47 at 000018.01.0046

CE Log EC=47  Rtype=25 OV=0 STStatus0
(P)(H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36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(S)PATA Reset

CE Log EC=0  Rtype=29 OV=0 STStatus0
Master
AT Er 00 Nwt Er 47 RdWr 0018.00.0001
ATA St 50 Er 00 Op 42 e,  010ebae,ff00 0000 0000
Niwot:  0010ebae  ff  0000ebae.10.000 0000 8000  0700 033e
AutoRd Err 47 at 000018.01.0046

CE Log EC=47  Rtype=25 OV=0 STStatus0
SCAN Error
AT Er 00 Nwt Er 47 RdWr 0018.00.0001
ATA St 50 Er 00 Op 42 e,  010ebae,ff00 0000 0000
Niwot:  0010ebae  ff  0000ebae.10.000 0000 8000  0700 033e
AutoRd Err 47 at 000018.01.0047

CE Log EC=47  Rtype=25 OV=0 STStatus0
SCAN Error

网友:
用的什么软件 是3000   还是效率源  是效率源 看看是不是写硬盘已加密 我这个也是   先砍头 改了型号 改了容量 后不死心 重写固件 不出现加密了 我这个是伺服没做完 出现的这种情况  现在还有少量的绿块 因为过年没修

网友:
固件区有坏道,并且伴随有个磁头快出问题了;建议砍头

网友(2009-02-01):
我觉得可能也是头坏了,但不知是那个坏,另外,不知如何用指令来砍,可以说一下吗??谢谢!!

网友:
固件区有坏道,并且伴随有个磁头快出问题了;建议砍头

认同楼上的,肯定有一个头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