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K8UPGRADE-VM8OO主板不跑码

楼主(2009-01-01):
华擎K8UPGRADE-VM8OO主板不跑码,测试卡显示----CPU不工作,CPU假负载上核心电压是1.70而测试的电压是1.21,求前辈指点.

网友:
检查PG信号,时钟信号

网友:
不好说,我对这样的没法。就大修吧
感觉是哪就修哪

网友:
检查PG信号,时钟信号

请问PG怎么测 啊!  是从什么元件发出的呢!

网友:
从ATX电源到CPUPG信号

网友:
“CPU假负载上核心电压是1.70而测试的电压是1.21,”

你测的1.21V的电压,到底是测的 上CPU的电压,还是上假负载的 电压
1.2V有点偏低,现检查VID信号

网友:
换电源控制IC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假负载的 电压是1。2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