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速极电位器损坏怎么解决?

楼主(2009-01-01):
一台AOC C776高压包加速极电位器损坏,图像亮度不够还一闪一闪的,请问怎么解决,不想换包,谢谢。
亮度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买个分压器,从聚焦极分压给加速极。

网友:
如查确定是电位器引起的.可以重新设计一个加速极电路.可以从行管C极取一整流电路经分压后送往G2极.

网友:
长风版主你好,请问怎么设计一个加速极电路,分压电阻用多大的?谢谢

网友:
从行管C极经整流滤波再用可调电阻分压.

网友:
去买个分压盒,很便宜也很方便。

网友:
还一种方法。不花钱,用一个没有击穿的高压包。{坏的就可以,只要不击穿就可以}把高压包所有的引脚要铜线连起来。接地。坏高压包的高压嘴的线和你原来的高压包高压嘴的线连起来,用胶封好。亮度控制那个线,把原来高压包,取掉,接上坏的高压包上的那跟线。其余的线不要动。这种方法我试过,是高压包的亮度调节按钮坏了。

网友:
我已经放弃了,不修了,高压包还不配套,枕形失真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帮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