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笔记本硬盘被锁!! 99怎么恢复!谢谢!

楼主(2009-01-01):
笔记本
键盘进水拉! 换了个新的!
换的过程中不小心 也不知道按到什么键了! 硬盘被上了密码! 去了服务站 他们说也没办法!
99大家 有什么办法恢复啊! ?
重装系统 CD引导 也提示需要输入硬盘密码!? 晕!
还请哪位朋友指点一下! 感激不尽!
笔记本

网友:
可能是用了mhdd

网友:
楼上什么意思啊?
光驱都不能引导读GHOST! 那该怎么做呢?
还请朋友门指点!

网友:
不,很有可能是客户自己设的,联想的本子里BIOS里可以设密码的。,

网友:
恩!就是因为键盘进水 换键盘时不小心造成的的!?
怎么办啊? 如果能光驱引导还好办! 现在是根本就不引导读盘! 提示需要输入硬盘密码!

网友(2009-03-15):
把硬盘拿下来 放在转接卡上挂在台机上用 GHOST光盘 格一中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