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的15”有个小东东烧坏了帮我看看用那个换啊谢谢

楼主(2009-01-01):
生产厂商是福建捷联电子有限公司的

网友:
你至少说下元件的型号或印刷版上的标示,和这个元件的作用,别人才好帮你。

网友:
上面标的是D2后面的看不到了是三脚的

网友:
那个网址刚好遮到了晕~~~

那个网址刚好遮到了晕~~~

网友:
是4的吧
我到没修过
但看过别人修过
他是用风枪吹下来换了一个

网友:
大哥啊我想知道找个什么型号的东东把它换上!

大哥啊我想知道找个什么型号的东东把它换上!谢谢哈

网友:
你有坏的屏嘛  到上面拆个 就行了找个位置差不多的管子就行了

网友:
版主大大可以删了呵呵谢谢哈

版主大大可以删了呵呵谢谢哈

网友(2009-06-19):
要看电脑,这种元件是可以代换的,关键是看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。

网友:
水印!什么时候弄到中间去啦!晕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