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思路了,有见过的吗

楼主(2009-01-01):
一主板。不接硬盘,能亮,一切正常,接上硬盘,显卡不过当2b换主板配件一样,没思路求解,是不是bios的问题
显卡

网友:
你不认为你的硬盘应该换一个来试验一下吗?

网友:
还有硬盘线呢?

网友:
就是嘛!你换过硬盘和硬盘线吗?

网友:
如果什么都换过还不行的话!
就是南桥问题啦!

网友:
说不准,建议换盘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