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un5010显示器不亮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01):
请教高人,显示器点不亮了
我有两台Sun,同样的笔记本设置,一台GDM5410没有问题,一台5010有问题
有问题的那台开机消磁正常,但是就是没有任何亮光。接上笔记本后,笔记本切换显示的时候,也出现咔嗒的一声的响应,指示灯由黄变成绿色。但是无任何显示 。请教高人是何原因。不胜感激

笔记本和线都没有问题,已经测过。那台不亮的显示器原来一直是好的。放了大约半年没有使用,现在就出现了上述不亮的故障。

网友:
显示器不显示且在不接信号线的时候也无任何提示.这个就需要具体的测量参数了.显示器是否起振.是否有高压.如有高压.灯丝电压.G1 G2电压.视放三枪电压是否正常等.

网友:
你连显示器都不打开,你是准备念咒语修好吧?

网友:
学习学习 谢谢三楼的大哥

网友:
请教长风版主

显示器开机能听到啪的一声响,感觉起震的,所有现象和正常点亮时候一样,看不出有什么两样。就是屏幕上什么都没有。我今天甚至突然怀疑是不是儿子淘气动了显示器的亮度调整。弄了半天,发现不是;审问儿子的结果也是说他从来没有动过。·
我仔细比较了两台Sun显示器启动的过程,声音现象一模一样,好的那台启动以后会显示搜索RGB信号的提示,坏的那台屏幕没有任何反应。
小弟不懂电路,不敢轻易打开显示器,如果修好的费用在两位数,我就辛苦一下搬到修电脑的地方修一下,否则就算了。显示器很沉的。不是洋垃圾,是单位淘汰下来的。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故障,反倒是另外一台买的YLJ Sun倒是使用非常正常。找到原因的话,以后用起来需要注意的,否则另外一台也挂了的话,就要出血了:)多谢各位大哥指点

网友:
会不会高压包坏了?

网友:
看来你不太懂,还是花点钱修一下,也让别人挣点辛苦钱.也就几+元!

网友:
开机是有一声高压声,砰一声。正常时候也是这样的。我拿电吹风吹吹看。

7楼的大哥,我是不懂。也很愿意让别人挣这几十块钱。但是我就怕搬过去到时候人家说修不好,那就麻烦了。这个东西贼沉的:)我住5楼,没有电梯,搬下去会很吃力的:)

网友:
看来这个显示器故障率还挺高的,我的也挂了。修理了2天都没弄好!经验也不足,帮你顶一把吧!
看你的故障还不是太难,至少有个故障点,引发电路保护。
我的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各位大哥千万不要用风筒吹,会吹坏显像管的,如果显示器长时间没用,再用的时候黑屏的话不妨换管座试一下,因为很大可能是受潮了!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,怎么换管座?我想也有可能是受潮了,长沙天气比较潮湿。

请指教

网友:
不会可以学嘛,只可惜这里的大哥们都不愿意说得清楚些,缺乏真的指导意义

网友(2009-02-01):
拿去修吧,修不好就卖给修显示器的人吧!一般修显示器的师傅都会买这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