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00 不加电维修经验与大家分享

楼主(2009-01-02):
DELL d600 不加电维修经验与大家分享
前段时间修了一片DELL D600M的主板不加电的,我心想不加电应该好修吧,因为以前修过好几台了,顺着电压起来的顺序查一下就行了.于是我开始一个一个查了.
首先看了一个总电压,+RTCSRC正常.又用示波器量了一下南桥和I/O的晶振,都有起振.这下我就更有信心把它修好了.接着往下查了Q149和Q35转换出来的+3VALW和+5VALW也都出来了.电压都有了我怀疑是1632的3V5Vr的转换电路可能出了问题. 开始查.量了一下 1632的21脚22脚,23脚,9脚都正常.这下我有些不知道所错了 该有的都有了咋还不上电呢
难到是I/0出了问题,换了一个I/O 还是一样不上电  这下没办法了 我又去找了一片好板对照量了一下,还是没量出问题.
这下可把我难住了 就在那里有表笔到处量啊 量啊   哎!哎!哎! 我发现在1632的第23脚上的电阻R175的一边阻值比好板的阻偏好多啊 只有11,往下查到了一个门电路的管子U73有些发烫.换了一个 OK    所有问题搞定

网友:
1632是什么元件的。楼主要是能讲得详细一点就好了,非常好的经验

网友(2009-03-07):
如果你连1632都不知道,那再讲的再清楚也没用,如果想在这行业发展下去,还是要多看看这方面的书,虽然不好听,但很实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