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请问达硕电源的IC 2003,第几脚是调整电压的?

楼主(2009-01-02):
请问达硕电源的IC 2003,第几脚是调整电压的?在此先谢谢了!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 ... &highlight=2003

下面图上有,自己分析

网友:
2003芯片主要引脚功能:1、5V供电脚,2、PSON开机脚,7、8两脚为输出驱动脚,15、16阻容振荡元件接脚。

网友:
谢谢你们的帮助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