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升技怪主板,请大家指教!

楼主(2009-01-02):
一升技AS8-v主板。现象:有时可以点亮。点亮时可以进PE系统,但装不了硬盘系统,内存  显卡和硬盘都换过可以排除,装的是GHOST系统,复制完后重启读系统时就黑屏了。什么都不显示。但显示器的指示灯还是绿的。就是说显卡还是有信号给显示器的。有时就点不亮,诊断卡显G0,还不到内存。请问大家是什么方面的问题??

网友:
内存有问题,换内存,插了 几根啊 ,不兼容也会有类似现象

网友:
内存吧,内存兼容性很奇怪的,上次我给个联想装系统,也是ghost的,复制完文件就蓝屏,换了内存也是这样,后来发现只要插上2条就没事,装完了拔了一条也能正常工作

网友:
LZ
先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再说吧
板卡级的问题不本板块讨论范围

网友:
北桥有问题

网友:
好几位师傅没看清我说明。(内存  显卡和硬盘都换过可以排除)单根内存和双根内存都试过。不管是客户自配的内存显卡还是我自己用的都一样。并且是有时可以点亮有时不可以点亮。不点亮时不到内存。意思说没任何报警声。通电显G0。板上有自带的跑码显示。通电跑83  89  90就停了。这肯定是板的问题。主板电池换了。电源也换了。就差CPU没换过。我手上没有。奔4 3。0G不带针脚的。

网友:
怎没人帮我看看啊???

网友:
问题找到。是CPU不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