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次失误,请教高手

楼主(2009-01-02):
一名顾客的机子,在桌面的有一些报表,要求保留,我打开试一下都能打开,用自己的优盘拷贝,用DM分区做好系统,一切都正常,在把顾客的报表拷回去,都不能打开了,显示无法连接,才明白我考的是快捷方式,求教高手怎么找回来呀
桌面

网友:
需要数据恢复吧

网友:
都重新做了系统了,我觉得难。

网友:
一般的桌面文件在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和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ll Users\桌面
如果客户的机器没有修改桌面的默认文件夹,你99%没办法恢复了。

网友:
你可以用EASYRECOVER试试,但一般是没有办法了

网友:
也只能试试数据恢复软件了。

网友:
如果数据没有覆盖,有可能可以恢复,但难度比较大

网友:
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,即使找到一点数据,也不完整。

网友:
您都重新分区了!估计没有希望了!
如果你要是不分区!就是光重装系统的话!有的文件还能找回!(刚刚装完的系统不能进行文件输入和文件覆盖)
哥们!要是我!我就放弃了!你要是非得试试!那就找easyrecover
试试吧!

网友:
不用搞了,找回这张报表的可能性相当小了!
就是能找回,也需要很长的时间!

网友:
只有一个字惨,如果还没分区还有可能。但你分区了,还是一个字难。

网友:
如果你拷的这个是其它盘发到桌面上的快捷方式,应该还有救,前提是其它盘并且你分区后没向新分区除了C以外的盘拷贝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