迈拓怪病,急死人

楼主(2009-01-02):
我一块迈拓4D040h、40G的IDE盘5400,昨天下午不小心在电路上碰咯一下《电路我检查咯,没什么损伤》,现在出现不识别盘的容量,或者乱码,识别咯也只有8G《因为坏之前我分区咯一个8G》以前就有过运行途中就找不到盘的问题,还有奇怪的是每次格式过后,重新启动,在WIN下又变成咯没WAR{到底是WAR还是什么的记不得咯}的状态,我用过DM,低格不了,说什么出错!!!我怀疑是不是存储信息的ROM损坏咯,如果是,这么修理啊?高手有什么意见没?急切知道答案啊,拜托咯,在线等待

网友:
如果你用的是金属物,应该是你碰到的地方短路过了,换块一样的好板试试,如果上面是有FLASH的,也要换过去。

网友:
迈拓

我是在没加电的情况下,碰到电路板的啊?不会出现损毁吧,那位高手还有其他意见吗?

网友:
那就用PC3000修复固件后开个自校。

网友:
换电路板

换块电路板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