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主板一个奇怪的问题。。

楼主(2009-01-02):
磐正ep-8KDA3I,754针脚。最先是CPU供电问题,解决了。点亮正常了。可是当改变COMS设置退出保存重新启动就报内存错误,内存电压全正常!COMS放电后又正常启动,可不能让人家每次启动按F1啊,因为是网吧机器。刷BIOS,换IO,内存,cpu。无效。
想换时钟芯片,可是和南北桥整合在一起的。请高手指点迷津。。。谢谢啦!!!

网友:
LZ
换过芯片刷BIOS没有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说的换了哪个芯片刷BIOS没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该换的都换了,刷BIOS换了3个版本。绝对与BIOS无关了。

网友:
换个内存试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换了无数根,涛声依旧。。。。

网友:
问题还是在BIOS芯片上吧,换一颗芯片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bios换了的,我是用同型号的芯片刷的,版本换了3个。跟BIOS无关了!!

网友:
清洗下内存槽,再用力按下北桥,看是否北桥空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全无关系,这些早就做了,连不该做的都做了。

网友:
换个u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