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两条点不亮的内存跑C1

楼主(2009-01-02):
内存都是DDR1的,排阻都正常。就是点不亮,应从哪里入手维修。谢谢。
点不亮

网友:
用好的内存带,开机用RST软件查查看

网友:
RST在那里下载

网友:
多谢2楼提醒

网友(2009-02-08):
好的内存带起来咯,还是找不到坏的内存容量,比如说好的512加坏的512,在RST里只显示512啊?
那怎么办呢?

网友:
我也想学一下
请高手指教

网友:
这么没人来指教一下啊,我一直研究内存几个月咯,还没一点头绪,,,最近想画个回路图,,,,可能非常麻烦哦

网友:
据说要热插拔内存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