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器每天第一次开机都要反复开关10几次,开起来以后再重 ...
机器每天第一次开机都要反复开关10几次,开起来以后再重启就没有问题

楼主(2009-01-02):
机器每天第一次开机都要反复开关10几次,开起来以后再重启就没有问题
一般是哪里故障?
重启

网友:
先检查一下开关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cpu滤波电容失容或者老化,性能变差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,换电容吧,指标等同或略大即可

网友:
是与滤波电容有关,主板与电源兼有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