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LG显示器,来看看啊?

楼主(2009-01-02):
一个LG显示器,行管击穿,换上换了后,高压包各脚无电压,行管有58V电压,高压包GND与DF间有火花产生,场管各脚无电压,望有经验的师傅们帮帮忙,小弟谢谢了????
:L
显示器

网友:
是不是双行电路,如果是检查二次电源。

网友:
j就是二次电源不工作,场块TDA4867各脚无电压,
j就是二次电源不工作,场块TDA4867各脚无电压,

网友:
行管有电压,可以看一下行管基极有没有电压,0。3V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