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70c6开机绿灯闪,屏上显示回扫线

楼主(2009-01-02):
今天花了200块收了一个飞利浦170c6的显示器,开机绿灯闪,屏幕上显示类似CRT的回扫线,一段段的,估计里面的24C16程序可能不好了,可是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这个程序,特来向大家求助,谁有这个程序请发一个,谢谢!

网友:
在论坛里找了170c5的资料刷进去故障照旧,另外拔了24C16故障现象也是一样的,难道说故障也可能在NT68F633LG上?屏经通用板测试正常,看来是不会亏钱了,请高手来指点指点

网友:
有无更换按键?

网友:
这和按键能有什么关系啊?在试验中发现论坛里显示器资料版块里的170C5的资料是错的,怎么才2K呢?正常应该有180K。这个机子在重新刷了程序以后已经正常。据了解,170C6的程序有两个版本,刷错了以后,画面显示很白,而且一按菜单键就白屏,刷正确的程序就好了。

网友:
另外,24C16A里的资料没有好像也没关系的,空白也可以用,在此发上程序,供大家使用,程序的版本在液晶后面的贴纸上有表明的。

网友(2009-03-18):
屏有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