捷波p4xfbu 代码41

楼主(2009-01-02):
捷波p4xfbu 老板子 鼓起的CPU电容用热风枪换掉 感觉AGP那里有点冒烟了,
呵呵 应该不会的啊 离烘的电容距离很远的啊
开机,00--C1--FF--05--41 停止不动了 无视频。
BIOS灯常亮。
是不是要刷BIOS啊?还是AGP坏了?不会这么倒霉吧!11
刷BIOS

网友:
既然怀疑了就应该去做。刷个BIOS再说把。不做只想是不会有结果的。

网友:
请这位朋友不要先问啊
刷个BIOS看看啊
如果没有编程器就没有办法尝试了啊

网友:
如果是二手修过的主板还要仔细检查下子呵呵

网友:
查一下显卡供电吧,也建国内存坏了跑41

网友:
编程器刷过BIOS了 还是41 晕死

网友:
ceb6030l AGP边上的 没输出 能用55N03L代替么?

网友:
晕死 刷了BIOS代码跳02了 就是说;连BIOS都不读了

网友:
ok了,几经周折,AGP那里有点冒烟了,肯定是ceb6030l AGP边上的 坏了
用55N03L代替后 BIOS出问题了 关键是俺的焊接技术不过关,刷了多次BIOS和焊了N次,今天决定放弃了,最后把BIOS烘一下,嘿嘿,奇迹发生了,跑马了。装上系统一切OK,心得是不到最后关口不言放弃,
谢谢大家的关心

网友:
41是因为场管不良引起的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