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ublink 13根线的找法

楼主(2009-01-02):
iintel主板用hublink连接南北桥,如何找这13根线,我一般重下面的方法查找,如有不对,请高手指正:
1、这13根线直接将南北桥连接起来,仔细看主板南北桥线路走向,记住是直接连起来的
主板

网友:
2、13根线一般在一起,加起来站的面积大概2厘米宽度左右,
3、这13根线的走向一至,直线的时候全部是直线,拐弯的时候全部拐弯
4、新手最好先哪杂牌主板,这种主板没有设计思想,线比较好找
5、技嘉的主板背面有露出显得地方,直接就可以打阻值。
没有权限上图,有图就一目了然了,
有不对的地方,请高手指正

网友:
有的字打错了,再检查一下吧

网友:
板上要是有过孔就不是很好找。

网友(2009-04-04):
主板上电后hublink总线的电压是多少呢?

网友:
大多数主板上目测就可以看到吧 联接南北桥之间的一些线

网友:
谢谢LZ,这下知道怎么检测HUBLINK线了,可否顺便说一下,DMI和V-LINK怎么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