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13 测试8741键盘控制器接口。

楼主(2009-01-02):
13 测试8741键盘控制器接口。 视频显示器已停用,端口B已作初始准备;即将开始电路片初始化/存储器自动检测。 第一个64DK RAM第3位故障。 请教一下这个问题说名的是什么? 主板在通电以测试卡就停的13的位子
硬件已经清理过了/.
自动检测

网友:
换正常的内存!

网友:
主板845 CY1.7 内存512新
显卡9550
我用排除法试过了/.
会不会是主板那里的问题~!

网友:
我的跟你的故障一样,期待高手指点

网友:
看看主板内存到北桥有没短线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