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科脑945G 跑52死机

楼主(2009-01-02):
北桥:945GC
南桥:82801GB
IO:8712F-S KXS
BIOS:W39V040FBPZ
已换IO,KB/MS电路电压正常,刷其它的BIOS有的不显,有的第一屏死机
更换多条内存解决问题。是内存不过
,谢各位热心帮助
内存不过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楼上的哥们 别跪着了 大家来交流的 有的会给你的

网友:
跑52重点测几个外设端口,有时内存也会引起52

网友:
刷了几个代用的,原来的第一次进系统蓝屏,再开只显科脑的图标,用945GCA129A的刷进去只显示BIOS版本就死

网友:
BIOS文件不对袄
BIOS型号刷错了 在找找 。。有的话就给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