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N51GMF —求救

楼主(2009-01-02):
一块技嘉主板K8N51GMF最先是跑FF,不知道为什么检查一会后竟然通电闪一下就熄,换了电源还是一样的,请问该从哪里下手.?
[
]
技嘉主板

网友:
有短路的地方,电源自动保护了。

网友:
我也知道有短路的地方,但是应该查哪里呢.?

网友:
看看CPU供电,或者是别的供电管,有没有短路的,或者是桥短路了

网友:
检查跳线,先放下电先
不接4口的12V的话看下掉不掉电

网友:
用表测下CPU供电

网友:
通电立即断电一般重点检查是否有MOS短路
或者PWM电路故障

网友:
应该检查主板的各个测试点 对地阻值吧 ?

网友:
CPU主供电地方短路的面大

网友:
把注意力集中在CPU核心供电的MOS管上,上管,下管,仔细查查,如果不行把串口芯片和网卡都拔了试试。

网友:
一般这种情况是短路引起电源保护的,
重点是查下cpu ,供电部分,和mos管有没有短路,
和不要插4口的电源,看看有没有同样的情况,

网友:
开路或者断路也可能掉电。我昨天有一块技嘉的C51也碰到这种情况,有是档CI 有时档1D 有时会掉电,有时有正常,从这点我判断为桥虚,加焊北桥结果用镊子碰的时候动作大了点,结果失败,呵呵,取下重装成功,哈哈我的第一次成功的BGA呀。所以在确定故障之前不要盲目动,以免故障扩大。从你档FF的情况看有可能是U座子虚,你再多试试。压一压。

网友:
此类版挡FF
八成是BGA 元件空焊了
至于瞬间断电,上述故障也会出现种现象
建议先检查整板有无短路点,刷新一下 BIOS资料
最后来加焊BGA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