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A69T主板故障求教

楼主(2009-01-02):
昂达A69T主板开机能正常使用,过半个小时会出现花屏死机(集成显卡有故障?),重启后能正常显示但没进到WINDOWS就死机无显示。检测卡显示7F7F,键盘锁灯常亮。过很长时间又能正常使用,然后又出现以上的故障。应该是显卡部分有元件出现不良的热故障,但应该怎么检修?请教各位大师指点迷津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样子散热问题没有解决好!

网友:
楼主你说的不清不楚,你接的是独立还是集成显卡,你这样的问法也让人我从查证哇.

网友:
摸了各个元件都没发现有烫手的,是主板集成的。

网友:
你摸一下散热器是热的还是凉的! 如果是凉的,那就是问题的所在.

网友:
这款机子CPU坏得不少

网友:
实在不行的时候焊一下桥把
昂达的垃圾板最容易桥空焊

网友:
该型号主板的显示是集成在北桥里的吧?装上CPU风扇时发现主板有一定的弯度,测了I/O,电源芯片,内存的供电都正常。虽然检测卡跑7F,没有显示,但各个芯片都有温度。CPU的温度相对低很多,不知道如何测CPU的三大条件,现在完全没有思路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路图

有哪为能发一幅主板电路图啊?谢谢啊?

网友:
用个大风扇吹起来,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