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escom1770ed显示器故障求助

楼主(2009-01-02):
今天接收到客户一台wescom1770ed显示器,故障现象是开机两三秒后指示灯断电保护,300V直流正常,测+B及各次级无电压输出。当断开行供电并用60W灯泡作负载,灯泡能亮,各输出端电压正常,开始怀疑是行管及高压包损坏,但更换后故障依旧,望各位能提供一些维修思路,多谢!

网友:
二次电源电路检查了吗?你要断开行管再接假负载,接在二次电源后。

网友:
代换高压包还没解决问题.检查电源部分.可直接更换0765反馈支路上的电解电容.

网友:
版主寒冬这么晚了还没休息,精神可佳!
待修复后再答复.

网友:
长风版主:刚把5S0765C外围电解电容都检测了一遍,将有怀疑的更换过了,但故障现象依旧,会不会是5S0765C损坏,因无相关电路图,也无法测量.

网友:
长风版主:已把5S0765C外围电解电容都检测了一遍,将有怀疑的更换过了,但故障现象依旧,
               会不会是5S0765C损坏,因无相关电路图,也无法测量.

网友:
像这样情况,应该测量行电流,看行电流在开机到保护这段时间里是否异常增大。如果异常增大,检查行回路的功率器件(包括偏转线圈)。如果不大,则是保护电路误动作。

网友(2009-04-18):
请问本机的二次电源取样电路是从高压包的第几脚反馈过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