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 G PRO

楼主(2009-01-02):
可户来到说自己把VGA头子给把掉了 接到手之后 直接接换了 没电  换好之后 不过CPU  检测卡显示D0  怀疑自己焊短路了 又重新焊了一边 还不行 CPU电压有 内存供电正常  时钟信号几乎为0伏 复位信号有 I/O换了 BIOS刷了 一点思路都没有了

网友:
看CPU是不是坏了,再就是北桥了,测下。

网友:
CPU我换过了 他原来的CPU是2.1的  我用的是2.0的

网友:
他的主板上有断线的 我没看见  请大家以后不要犯我这样的错误啊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