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75针主板关于cpu座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02):
近期用这种土办法修好啦90%cpu座变形的问题
方法:用一些废旧的散热片
大概是0.8和1.2毫米的散热片(铜铝)
剪成与cpu面积一样
压在cpu上然后上风扇(最好加点硅脂)
按照cpu座的变形程度分别加0.8和1.2毫米的散热片
切记用的散热片一定要平(不要凹凸不平)

网友:
真是长见识啊,再问下楼主,如果用手压CPU的话开能开机就应该是CPU座变形了吧??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cpu针脚变形吧,这方法还真不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