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老笔记本不能进桌面

楼主(2009-01-02):
一台NEC versaqpro nx 老笔记本不能进桌面可以亮,开机正常克完系统后就定住了,屏也没有字符只有背光这样的情况,之后狂查内存,硬盘都换了,CPU桥散热,都没变货它想黑就黑了,最后找到了板子正反面有三组跳线,其中有一组跳CPU电压的,它的CPU是400/128电压跳的是1。9V我将它跳到1。8竟然好了,用几个小时也不死。这种CPU到底是多少V供电呀?

网友:
CPU 内存 显卡 南北桥 系统 试试 你说的太笼统了

网友:
是的,它走到该进系统时电流就很小只有待机这么多,且光驱都弹不出来,我现在装WINME在,换了个1。6G的小硬盘。

网友:
winme用1。6小硬盘装上去了,装XP就进不去,啥问题呀大家给个意见先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