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2005z這顆ic是什麼?

楼主(2009-01-02):
請問各位老大, 下圖這顆ic有它的資料嗎?

网友:
看不到图,请把图直接放到本站。

网友:
小弟將圖上傳到論壇了
有勞各位老大們~

网友:
感謝老大提供資料
不過小弟比對了2005Z這顆IC, 它的腳位功能和AT2005B似乎不同
例如AT2005B的9和10腳是輸出脈衝訊號, 2005Z卻是7和8腳

网友:
如果是7脚和8脚;输出的话,你查一下和2003的电路是不是一样.